急~~不知道咱这样

楼主(2009-07-24):
我在封装里面设置好了原点,但在PCB里放置封装时,为什么总是封装中心在PCB板的中心,而不是我在封装里设置的原点在PCB板的中心

网友:
你是在PCB板中,把这封装设置成原点了吧

楼主:
你是在PCB板中,把这封装设置成原点了吧
引用 网友A:
你说的啥意思,我是按坐标放置封装的,我在封装里设置了原点,而在放置到PCB里时却是封装中心

网友:
我没太明白你的意思,但是根据我的理解,你在封装里做的器件原点,是以后你把这个封装放在PCB里的时候的坐标依据,就是在PCB里你设置这个器件的坐标时以你在封装里规定的原点为准,但是这个两个坐标原点应该不一会事~~

网友:
咬文嚼字的,你的表达能力,,,哎。

网友:
咬文嚼字的,你的表达能力,,,哎。
引用 网友B:

哈哈你就是没有耐心.

网友:
optons→design→move preference→move by origi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