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件不能导入的问题

楼主(2009-07-24):
    Allgero 15.2导入网络时,如何将器件添加进去?
    有netlist.txt  及 每个库的DEVICE.txt 及库文件;在Place-〉mannally中可看到自己的元件,导入时也选了Append device file log 但导入后还是没有元件.QuickPlace中显示元件数为0.

    ERROR: Property 'RELATIVE_PROPAGATION_DELAY' value 'PCI_S:G:J1.C5:U7.22:0 MIL:~150 MIL' error: Can't create PINPAIR GROUP because the pins are not on~the same XNET..
都是类似的错误.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  Total Device File Warnings =  0.
Total Device File Errors   =  0.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Total Combined Netlist and Device File Warnings =  49.
Total Combined Netlist and Device File Errors   =  77.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  错误是由什么引起的?
网络表及库文件是从.brd文件导出的,在新文件中导入问题都这么多,该怎么做呢? 问题出在哪?

楼主:
    问题以解决。
我从.brd文件导出的网络表中包含了RELATIVE_PROPAGATION信息,删除这些信息只保留封装、网络信息,再导入元件正常导入。

网友(2012-06-15):
引用 楼主:
    问题以解决。
    我从.brd文件导出的网络表中包含了RELATIVE_PROPAGATION信息,删除这些信息只保留封装、网络 ...

    您好。
   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。
请问您说的去掉relative delay这些属性,是指在constraint manger中直接删除这些约束,还是通过设置某个地方,使导出的网表中不包含这些约束?谢谢。

网友:
    请大家也帮忙想想办法,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