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ALLEGRO有没模块器件摆放功能的复制

楼主(2009-07-24):
    电路图里有几页的器件是差不多的,可不可以摆好了一页后,
    通过什么功能,把其他页的器件都摆成一样!!

网友:
    可以使用orcad+allegro的复用功能

网友:
    能说详细点吗?  还有就是画的线能不能复制?思考很久没懂

网友:
    都是可以的,最近时间太紧,没办法做个图片示例教程,先引用下别人的文字教程,不懂得可以私下沟通
1、在orcad中画好模块的原理图,设定好封装,做好drc,做好元件编号。
2、在annotate-->allegro reuse中,选中generate reuse module,renumber design for using modules不选,选中unconditional,其它不选。
    3、生成netlist.
4、将netlist导入到allegro,布线,布局,若无rename等需要与orcad交互的动作,,选tools-->generate modules生成mdd文件.mdd文件的文   件名一定要定义为:DSN NAME_ROOT SCHEMATIC NAME.mdd。DSN NAME为你定义的orcad中的dsn文件名,ROOT SCHEMATIC NAME是这个文件中   的页名字。这里若定义不对,在reuse时找不到mdd文件。之后跳到第6步。
    5、在orcad中back annotate,之后回到第2步。
6、模块制作完成。
使用生成的模块
    1、在新的orcad设计中,选place-->herarhical block,reference中填入BLK?(注意,这里不能用BLK是为了与原理图中的U?R?C?区别,保证BLK这个名字专用于moduel,不然在做完allegro后,rename 时,导回到orcad中出问题。)
在implementation type中选schematic view,在implementtation name中填入先前模块的页名称ROOT SCHEMATIC NAME,在path and file name中选择相应的dsn文件,之后在你的原理图中出现一个block.
    2、继续其它设计,之后在annotate-->packageing中,选中reset part name to "?",同时选中update occurrences,执行一下,将所有的元件
(包括module的name改为?),在annotate-->allegro reuse中,选中,renumber design for using modules,选中incremental,选中do not
change the page number,选中select modules to mark for框里的内容。其它不选。
    3、drc后,出netlist.
4、导入到allegro后,palce-->manually place,选mudule instances,将module放入。注意一下mdd文件路径的设定,不正确会找不到mdd 文件的。
    5、在allegro中布好线后,可以rename到arcad中,与正常设计无区别。
    6、over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