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各位在Allegro 16.2中怎么样设置快捷键

楼主(2009-07-24):
protel,pads中都比较好改设置快捷键,可是在allegro中,就不知道在哪里改设了,因为cadence软件做的快捷键不方便用,请高手指点...指点

网友:
修改ENV文件夹

网友:
在你的ENV文件里修改就可以了,
如:alias F4 delete
    alias F5 move

网友(2010-04-08):
请教文件路径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