总线跨页链接问题(已解决)

楼主(2009-07-25):
bus name,off-page  name, net alias ,三者一致,但是就是无法跨页链接。附件是简单的测试,只是为了说明这个错误过程。
多谢!

网友:
在同一个页面中总线连接只需要设置网络名就OK了,同一个层次图不同页面之间用off page name来连接,不同层次的原理图之间连接用place port来连接,完成后只需要查找某个网络就知道是否完成连接功能了,我把你的原理图里面vnet alias去掉后就好了,这几个最好不要重复使用,有时候很麻烦

楼主:
非常感谢楼上!
1 我去掉NET ALIAS ,还是错误,只是错误由3种变成一种。
2 我不仅要跨页,在本页还要连接的。

楼主:
最后解决方案: 命名规则是 A0 ........A11....... 而不能 A00....A09...A11.....否则出错。 谢谢各位参与。

网友:
呵呵,楼主自己已经解决的。
不过还是要说一句,BUS命名必须按照Capture的规则进行。
总线的基础名称不能用数字作结尾,例如一组32位PCI总线,可以命名为PCI0到PCI31,但是PCI00是不正确的。因为,它会认为总线的基础名称是PCI0而不是PCI,这样规则上就通不过,网表自然就有问题。capture判断总线位数时不需要对齐整数位,按照正常整数命名就可以了。

参考Capture帮助文档中关于Bus的命名规则。

网友(2009-09-02):
路过,向numbdemon版主致敬!!!

网友(2010-04-16):
    有意思 一直都没留心这个问题!!
长见识了

网友(2010-11-22):
    AD该怎样设置呀

网友(2013-05-21):
    看了大家的回复,还是有点不太明白 ,
1 总线跨页连接也是通过off-page来连接的吗?还需要网络别名不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