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AD 09 8.3元件封装显示问题

楼主(2009-07-25):
在PCB 中  ,元件显示有发绿色的标识,以前在AD6.9中没有这种问题.

元件都是库里面直接用的.

如何让这个正常显示呢.

网友:
    我在放三极管以及一些IC时也有这个问题,不知是为什么,直接从库中取的,应该没有间距等错误的?请知道的指点!谢谢

网友:
    鼠标放到绿色的地方,你就会看到出错提示了。
8.0新增了几个DRC检测。好像是有关可制造性方面的。
    你的问题应该是焊盘和丝印的距离太近了。关掉这个检测或者修改一下规则。

网友:
    疑惑??????????
引用 网友A:

    沒有什麼好疑惑的,見多了你就沒那麼好奇了.呵呵...
好好看一下3樓的方案.那才是正道...

楼主:
    鼠标放到绿色的地方,你就会看到出错提示了。
8.0新增了几个DRC检测。好像是有关可制造性方面的。
    你的问题应该是焊盘和丝印的距离太近了。关掉这个检测或者修改一下规则。
引用 网友B:

我也认为是DRC 检测多了一个库封装距离一类的检测.

不过既然是做好的封装就不会有问题,请问如何关闭封装本身的DRC 检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