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序仿真中到底需不需要进行Tco补偿

楼主(2009-07-26):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3871-1-1.html

版主在这个帖子中强调了Tcom补偿计算

在SQ做时序仿真的时候,得到的数据完全可以直接带入计算公式
Switch Delay和Settle Delay在on-the-fly模式下全部是参考Buffer(测试负载)的波形计算得出的
而数据手册中得到的Tco正是基于Buffer测试负载得出的
所以这里不必在引入Tcom这一参数

如果你仿真的时候不习惯查看Sixp里的仿真结果
而喜欢手动去测量Sigwave里的波形
那么只要显示Buffer的波形,以它的Vmeas为测量起点分别得出Switch Delay和Settle Delay
这里的结果就是Sixp里的仿真结果(虽然手动测量有一定的误差)
切忌不要以Driver的波形作为测量起始点因为实际负载与测试负载的差别
必将导致Buffer(测试负载)与Driver端输出(实际负载)的波形不重合

网友:
说的很好

网友(2011-10-14):
楼主,你的意思是仿真设置中的buffer delay设置为:on the fly ,那么用SQ仿真出来的结果中的飞行时间就是根据实际情况所修正的值了是吧,也就是Tco仍然以数据手册中的值来计算?

我看的的一篇帖子里面有提到,这种情况下还必须在接收端的器件模型中修改它的I0CELL EDITOR中的delay measurement 中的V meas

这里的Vmeans的值应该是参考接收端器件的数据手册来设定的,同时仿真中也得修改根据接收端器件的数据手册来修改其IBIS模型中的Vil和Vih参数值。

是否是这样的??

网友:
个人有不同看法。
Tco=buffer delay+ logic delay,在SQ里如果选择on the fly, buffer delay会被减掉,得到的flight time就完全不包含tco了,所以我认为datasheet里的tco应该要考虑进timing计算中,前提是buffer delay是基于测试负载计算出来的(需要修正IBIS的test fixture)并且被减掉了(on the fly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