贴片元件的焊盘不能直连为什么

楼主(2009-07-26):
灌完铜后发现焊盘不能直连,但是过孔能直连上,是怎么回事?我也设置了flood  over

网友:
你设计thermal了吧?最好能传个图上来看看

楼主:
怎么还是不能直连?????

网友:
不知道有没有影响

楼主:
谁能说一下啊,是哪里问题

网友:
没看出来什么意思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最好把文件发上来,这里你就发现你没有使用thermal灌铜,

楼主:
我现在把PCB传给大家

楼主:
请问为什么不能直连

网友:
Routed pad thermals 那項打勾,再重鋪一次看看.

楼主:
我也试了,还是不能直连啊,

网友:
热焊盘里面设置焊盘形状的那个 贴片就选NON-DRILLED THERMALS

网友:
下拉出来SQUARE,再选择置flood  over

楼主:
解决了,是下拉里面选RECTANGLE就可以了

楼主:
但是还有一个问题....贴片能直连了,但过孔和直插的焊盘盘又无法直连

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,谢谢大家参与

网友:
有高手回复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