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ence16.2的安装问题

楼主(2009-07-26):
请教各位朋友,cadence16.2和cadence10.5是不是不可以安装在同一台电脑上啊。由于之前安装的是10.5的版本,一直使用得蛮好的,现在刚安装了cadence16.2版本,完全按照安装指南操作的,但还是没有破解,打开后提示没有找到LICENSE文件,是DEMO模式。然后发现之前的10.5版本也不能用了。很郁闷呀。求救各位大侠!谢谢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安裝后默認為環境變量為16.2了,要想切換到之前的版本,請利用switchversion切換到之前的版本就ok了

网友:
使用“程序”菜单里的“Cadence SPB Switch Release”切换到10.5

楼主:
谢谢各位的回复,重新下载了另一个破解文件终于搞定了,郁闷了一整天。

楼主:
但是发现好像Capture还是没有被破解噢,在很多论坛里面看到说要修改好几个EXE文件的代码,看起来很复杂的,有没有谁知道跟简单的方法呀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