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怎么画扇形?

楼主(2009-07-26):
DXP2004画一个弧从多少度开始到多少度结束都很方便,pads Layout不知怎么画?

网友:
这个比较麻烦,要求准确的话得知道半径

楼主:
如果知道半径是某个值了呢,应该怎么画呢,是先大概画两个弧,再去修改属性吗,还是怎样呢?

网友:
聪明,一点就通啊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