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改走线宽度会报警

楼主(2009-07-26):
PCB改走线宽度后,在布线时如把前一导线宽度的导线修改下,前一导线宽度的导线就会报警。如何设置才能让这个报警去掉?

网友:
你的规则没有设置好,

楼主:
是规则设置的问题,同一板要是有不同宽度的线,就要有不同的规则,我没有新建规则,只是在原来规则上改的,若要对以前的线有修改就会报警。

网友:
D/R快捷后,把走线的宽度WIDTH CONSTRAINT最小值设成0.1mm 最大值设成5mm,推荐值看你喜欢了,只要你不超出最小值,和最大值,就不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