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上/下拉电阻的一点小疑问

楼主(2009-07-27):
如图1所示,这是一个输入到IC的电路。该IC工作电压为3.3V,工作电流11.5毫安

R5应该是起下拉作用,也可以说是并联分流(不知道表述是否正确),那么R4的作用是什么呢?避免杂讯影响电源?如果是,为什么取值为100欧姆?

再如图2,这是一个cpld(工作电压3.3V、输出电流20ma~30ma)的输出,经100欧电阻后,去驱动另一个模块(该模块对电流没有明确要求,电压要求为5V)。CPLD在综合的时候把该管脚设置成LVTTL了。为什么是100欧呢?小弟觉得好像不合理,但实际上它是能正常工作的...理解不通~

欢迎大家拍砖!

网友:
1中你用的是100还是10啊?!用20以下的比较多见!呵呵,我的见解是起到限流稳压作用,也有说是起到一个保险的作用,还有说是起到一个匹配的作用,这类的接法在国外的电路中常见
2中的100是对的,那是匹配电阻防振铃,距离不是很远可以不加的,我同事说是CPLD设计中是为了保护IO口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的确是国外的电路...不愧是高手!一眼就看出来了!

1中所用的是100欧

2中能告诉我为什么阻值要选择100欧吗?为什么不是更大的500欧或者更小10欧呢?

楼主:
再补充一个问题:我同事用Winter 09 sp3的版本,结果原理图差分线设置老是出现Missing Negative Net for Differernt Pair错误...

而在我的Summer 08 版本上面,同样设置却不会出现问题...什么原因呢?

该问题已解决...重装了一次系统就好了.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要看负载电流的,电阻取大了,电源电压消耗在电阻上面太多会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,取小了,效果不明显.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有没有具体的计算公式呢?或者说能不能举一个简单的例子?

网友:
根据负载所消耗的电流去计算,一般接电阻这样做法都是出现在IC的供电引脚上,我一般都是用I=U/R来进行计算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的确是国外的电路...不愧是高手!一眼就看出来了!

1中所用的是100欧

2中能告诉我为什么阻值要选择100欧吗?为什么不是更大的500欧或者更小10欧呢?
引用 网友B:

1 中用100欧的没有见到过,用几十的十几的比较多!
2 中是一个阻抗匹配的问题,在CPLD芯片的介绍里面有的还有就是你可以通过仿真,得到最佳的电阻值

网友:
版主真有柴!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这不是电源引脚...普通IO口而已.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这不是电源引脚...普通IO口而已...
引用 网友B:

1中不是电源???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搞混了...小弟说的是2中那个脚不是电源引脚...

1中的确是个电源经两个电阻后输入到IO内,可是说是个信号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