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 sch.lib的問題點

楼主(2009-07-27):
請教大家:
下圖中紅色圈起的dot symbol & clk symbol 第二個應該是時鐘信號,那第一個選項代表什麼呢?
選了它之后,pin腳body一端會有一個空心圓點...謝謝.

网友:
设置管脚的属性!

    在仿真里面可以用到,每个管脚属于什么类型的,如:时钟,OD ,OC,TTL,IN,OUT。。。

楼主:
謝謝版主,那dot symbol 是什麼意思?

网友:
dot symbol好像是低电平有效的意思

网友:
如果不仿真的话,最好不要设置了。

网友:
上面的是反向符号 下面的是时钟脉冲符号

网友:
没错,就是那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