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中允许FLOAT连接吗[已解决]

楼主(2009-07-27):
如题,用orcad画原理图。
在不同的页面之间允许FLOAT连接吗?
就是在连线的结尾没有加OFFPAGE。
但是网络名是一样。在不同的页面中能不能实现电气的连接?

网友:
跨页必须加OFF PAGE 或PORT。

网友:
如果不同页内的网络名称相同,则必须要添加相应的页面连接符。否则生成网表时将存在两条网络。
例如Page1内有一条网络,名称为Test,没有跨页连接符号;Page2内也有一条Test网络,同样没有跨页连接符号。那么在网表中将会出现两条网络,一条为Test,另一条为Test_xx。这样一来实际的电气连接将出现问题。
所以建议,不同页面的相同网络一定要使用跨页连接符,不同网络一定要使用不同的名称区别开。

楼主:
感谢BZ和二楼的解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