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啥意思

楼主(2009-07-27):
明明改了封装也保存了,调出来还是原来的

网友:
把你板子上现有的所有SIC110A也删除了,然后再调用新的就OK了!

楼主:
把你板子上现有的所有SIC110A也删除了,然后再调用新的就OK了!
/ N, h, `8 d5 e$ Pyxx19852001 发表于 2009-7-27 10:18
谢谢了,明白了,我把封装再另名一个名字就可以了

网友:
这样也可以,不过最好保持封装的一致性,别出问题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,在原设计中有这个命名的TYPE,重新调用时会调用原来的TYPE,若封装名不一样就不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