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些部分在layout中画?哪些在router中画?新手求助

楼主(2009-07-27):
如题

网友:
看你用的什么版本,一般布局,包括铺铜,层叠等操作都在Layout里面做,走线也可以,但是一般要想提高效率的话走线最好放到Router里面

网友:
Router主要是走些高速线什么的,Layout中完成的工作会更多一些

网友:
是哦,走线就在ROUTER中LAYOUT更多是布局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