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有关晶振问题?

楼主(2009-07-27):
我的USB OTG用的是48MHz的无源晶振,在IN脚上出现48M,而OUT上没有;我换成有源48M的晶振,结果是OUT上有48M,同时IN脚也有48M的出现(两脚没有短路,晶振均是表贴,四脚晶振),有高人见过吗?谢谢

网友:
呵呵,不知道,你这是差分的。

网友:
你把那个晶振的那一块所有的东西全部拆下来去掉,用万用表量晶振的IN和OUT到地的反向电阻值是多少。要是无穷的话就是你的IC有虚焊,要是都有电阻值的话你在确定有没有和地短路。把匹配电容和合电阻全部去掉,用导线在焊盘上面把晶振的两个脚连起来,确保没有短路,在试试。

网友:
要是还是不行就是你的主控出问题了,或者说电源有问题。

楼主:
我去掉所有的东西后,两脚之间的电阻是1.5M,上面的方法我也试了,但还是不行。我一共做了四块板子,其中只有一个可以用,其他的三个全部是一样的问题。

网友:
pin脚之间是1.5M,你量了到地的反向电阻没有?
单独量!

楼主:
地和IN之间的电阻式0.8M,地和OUT焊盘之间是1M左右。我在加载USB_CORE.KO和USB_STOR.KO的时候都没问题,但一加载USB_HCD.KO的时候就会出现错误,USB_HCD.KO是和硬件有关的。

网友:
楼主 我记得有源晶振只有out啊?!没有in
      你说的in是USB芯片上的吗?

还有就是你说的“在IN脚上出现48M,而OUT上没有”一般是一个波形幅值比较大 一个波形幅值小的。
 你换下两个电容30p的。

你说“你在加载USB_CORE.KO和USB_STOR.KO的时候都没问题,但一加载USB_HCD.KO的时候就会出现错误,USB_HCD.KO是和硬件有关的。”
     时间大概是多久?有10秒吗? 建议连接你的地线到电源

楼主:
我电路板上采用的是无源的,所以要接到RAM的XOTGTI和XOTGTO,有源的只要接XOTGTO。大概是BGA的焊接问题,我在其中的一块板子的BGA上用烙铁加热一段时间,XOTGTI的脚上不会出现48M了,但出现了高电平。而在RAM 封装pin 脚XOTGTI的两侧是pin XOTGTO和VDD。
在内核里挂载OHCI_HCD.KO(包括上面的两个是USB驱动)出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