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仿真高手求助啊,实在不行了,没办法。

楼主(2009-07-27):
为什么不能生成拓扑图啊?
我都已经做了cross-section, Identifying DC net, device setup和SI model assignment, 还是出现下面的错误。
哪为帮忙分析一下,怎么回是啊,
就这个板子文件不行,我其他的板子都可以的。

网友:
试着从Analyze----SI/EMI Sim----Probe进去选择网络仿真

楼主:
试过,但没用,竟然提示XX网络在本设计中不能被发现。晕啊~~

楼主:
Net SEG4_2 not found in Design

Net SEG4_1 not found in Design

Net SEG3_3 not found in Design

Net SEG3_2 not found in Design

Net SEG3_1 not found in Design

Net SEG2_3 not found in Design

Net SEG2_2 not found in Design

Net SEG2_1 not found in Design

Net SEG1_3 not found in Design

Net SEG1_2 not found in Design

网友:
你是查找的还是手动输入的

楼主:
查找的。输入的,也试过。

网友:
我觉得应该是你的操作问题
最好把过程图都贴上来

查找Net中选择“*”
然后查找你想要仿真的网络
一般情况下会弹出对话框
选择“NO”
你再试下

楼主:
7楼的,谢谢你
我明白你讲的操作,其他的板子这样做上是可以的。但是这板子,我再导入.lst文件时,就出现错误。

网友:
应该你的.lst文件中有error
不知道你们仿真的流程是怎么样的

如果你一根一根网络仿真的话
按照7楼做的话是没有问题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