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.5mm间距BGA芯片如何出线

楼主(2009-07-27):
本人最近在画一块PCB,有一个0.5mm间距BGA芯片,请教各位大侠该如何布线,谢谢。

网友:
2443还是2450啊,哈哈,要打盲孔!在焊盘上面,做1-2的盲孔(0.1/0.26MM)四周两边的线就直接拉出去打孔到内层,最好不要用埋孔。0.08mm的线径线距。
论坛里面有很多关于BGA走线的方法,你可以把资料下载过来看看了,很实用的!

网友:
不推荐出线,盘中通孔,完成后填充。便宜实际的方法。

网友:
不推荐出线,盘中通孔,完成后填充。便宜实际的方法。
引用 网友A:

长见识

楼主:
是2450,问了几个PCB厂,3mil是极限。

网友B(2009-10-30):
如果BGA 不是所有管脚都用的话,可以先采用3.5MIL 线宽  3.5MIL间距将线引出来打孔   注意 每一个通道都不能浪费 哦  孔打  0.15/0.35的  上次我是这样处理的 不用盲孔也可以做出来的

网友(2021-10-11):
引用 网友B:
如果BGA 不是所有管脚都用的话,可以先采用3.5MIL 线宽  3.5MIL间距将线引出来打孔   注意 每一个通道都不能 ...

请问,你用0.15/0.35的孔做出来了,你的0.5MMBGA是多少PIN的。我的256PIN的做不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