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ter 里面为什么不能把未选中的Objects屏蔽掉了?

楼主(2009-07-27):
新手入门,大家多多关照
刚装上的Winter09, 以前的2004里面在 Finder Similarobject的时候,找到的Object都会高亮显示,而别的都会变暗,但是Winter09里面却不会了,只是像平常单个元件选中一样的效果,而且单击一下别的地方就消失了,请教一下大家,是Winter里面没有以前那种功能了还是我哪里设置得不对,还请大家多多指教,谢谢

网友:
按住Shift用鼠标点选元件来取消或选中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