话蛇形等长线遇到问题,期望高手解答。

楼主(2009-07-27):
如下图所示,差分等长线做蛇形绕线时,左端红线处为一直为直角(希望也是圆弧状的跟右边一样)。
使用slide推过线 行不通,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,谢谢了!

网友:
移线的时候右边选择arc,添上你想要的弧度值就可以了

网友A:
圆弧走线与45度走线的性能差距真的很大吗?现实工艺上没问题吗?

网友:
用SLIDE就可以

选上红色框里

选上红色框里

选线移动

选线移动

楼主:
谢谢各位了,用slide 选择 arc 不行的 一推整个蛇形线就变乱了。估计原因是我设置差分线等长,使用直角时两根差分对线长差距小一点。

网友(2011-08-26):
引用 网友A:
    圆弧走线与45度走线的性能差距真的很大吗?现实工艺上没问题吗?

    工艺上实现没有问题,关键是信号质量的问题。
个人觉得,45度走线转折点多了,阻抗在转折处有变化,对高速信号不利;
    圆弧线实际生产出来,在放大镜下我们可以看到圆弧处有毛刺,会产生天线效应,当然就会产生EMC、EMI问题。
    权衡一下,一般上Ghz的频率,用弧形走线,并且做好屏蔽处理;一Ghz一下45度就ok啦!当然射频信号还需要跟特别的处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