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16.2出错关闭

楼主(2009-07-27):
我用的orcad16.2

在点击FILE,出现下拉菜单后,鼠标向下移动超过IMPORT DESIGN的时候。

就一定会出错关闭。。。郁闷呀。请高手看看有没有解决办法?

是软件没有装好吗?

网友:
这个问题奇怪哦,
盗版的缘故吧

楼主:
可能是。。不知道BZ有没有碰到过??

网友:
么的,用的好好的呢。
你可以试试看15.7么,比较稳定

楼主:
好,不过又要重新下载。。。
16.2和15.7可以并存吗??

网友:
应该是可以的,要修改环境变量。
建议不要装两个

楼主:
我知道了。。

谢谢BZ。。

网友:
装了SPB16.2后,用里面的orcad画原理图,连接元件库出现以下问题提示(database在本机):

"ERROR #8012 Database Operation Failed
Please Check Session For More Details
ODBC Error Code: -1
Description: 参数不足,期待是 4。
ODBC Error Description: State:07001,Native:-3010,Origin:[Microsoft][ODBC Microsoft Access Driver]
Layout Footprint Libraries read from the LIBRARY section of LAYOUT.INI file found in D:\Cadence\SPB_16.2\tools\Layout_Plus. "

补充说明,CIS configure完第一次是可以用的,连接元件库没有出现问题。关掉orcad软件,再打开后,链接元件库,就有以上出错提示了。我用的database在15.7的版本上是用得好好得,没有问题。

谁帮忙看一看??

网友(2010-01-02):
好,不过又要重新下载。。。
16.2和15.7可以并存吗??
引用 网友A:

16.2跟15.7共存应该没问题,我的电脑上装了15.2,15.7,16.0的,用起来很方便,正打算再装一个16.2的.

网友A:
16.2跟15.7共存应该没问题,我的电脑上装了15.2,15.7,16.0的,用起来很方便,正打算再装一个16.2的.
引用 网友B:

装了那么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