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次做6层板,请问去死铜问题

楼主(2009-07-27):
第一次做6层板,请问在打了好多过孔之后,电源层和地层出现了好多“死铜”,请问这种死铜是否要去除,如果要,怎么去?

网友:
我用的是DXP2004,双击铺铜层,在对话框的右下角,选择REMOVE DEAD COPPER确定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我这个是内电层啊,不是普通的铺铜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内电层?电源层还是信号层?

从你的字面上理解应该是电源层吧。。。建议在层的设置的时候,把电源层设置好(Add plane)。。。

然后切换至该层后,用划线工具对电源进行划分,完了设置好对应的电源模块好了。。。

网友:
我知道你的意思,内电层是负片,你用fill填充掉哪个部分就可以了!

网友:
习惯用普通层来做多层板 不会用内电层分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