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:输出电容的摆放规则

楼主(2009-07-27):
开关电源或线性电源 输出电压的输出电容摆放需要服从哪些规则?
     并请教下图中的摆法有什么缺点?个人认为不能起到低频滤波作用外,稳压的作用应该是没问题的。另外从电容pin脚到芯片电源pin脚之间的铜箔有换层,这个影响大吗?

网友(2009-09-03):
老兄,也许是俺太菜了,看不懂你的意思,希望你下次,说清楚些问题,然后,高手回答,然后,俺再学习学习。

网友:
开关电源的输入,输出电容摆放的准则是回路尽量少。输入的回路,输出的回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