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层对切换怎么不能自动选择过孔呢?

楼主(2009-07-28):
下面图1不能自动选择过孔[已添加有STANDARDVIA,L1-L2,L2-L7,L7-L8这几种层对过孔],走线时输入L2-->L7-->L8-->L1,系统只选择一种STANDARDVIA过孔。而图2一样的走线时输入L2-->L7-->L8-->L1,系统能自动选择过孔呢?

楼主:
用的是PADS Layout2007

网友:
PADS毕竟还只是个中低端的EDA软件,目前还没有这么智能,呵呵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两个文件都是用pads2007画的.其实能自动选择过孔的那个文件就是比思DVD教程的这个文件[MP_DEMO_KGS_205_Placement].不知道哪里没设置好导致不能自动选择过孔?

楼主:
已解决了.选择过孔类型自动即可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