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99se里复制时,怎么才可以带上网络?

楼主(2009-07-28):
在99se里复制PCB板时,怎么才可以带上网络?欢迎大虾来解答,谢谢!~

网友:
用特殊粘贴,Edition->Paste Special->之后选择Keepnet narr  ;  Duplicate desig->Paste即可。本论坛有先关帖子,为什么不先搜一下呢?

网友(2010-06-12):
楼上是对的,用特殊粘贴,Edition->Paste Special->之后选择Keepnet narr  ;  Duplicate desig->Paste即可。

最好元件名不能相同,否则会产生后缀名

网友:
快捷键  E+A

网友:
尝试一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