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IP元件封装 孔径和焊盘关系

楼主(2009-07-28):
请教高手:   DIP元件在做封装时  ,元件的管脚直径和   孔径大小  以及焊盘大小  关系 应该如何把握??? 具体怎么区分

网友(2009-10-14):
没有人回答吗?我也想知道
有没有一个标准?

网友(2009-11-17):
侃侃吧,这也是我在网上找的.

网友(2010-03-22):
DIP元件在做封装时  ,若有相应的layout guidline ,则按照相应标准做,若没有,则drill尺寸比元件的管脚直径大10~12mil; 焊盘:1.begin,end layer层regular pad,thermai,anti pad比drill大30mil ;2.soldmasktop和bottom layer比regular pad大6mil。 (注意:内层regularpad 建议比top,endlayer的小点,其它一样)

网友(2011-03-01):
回复 网友A:

这个资料很不错 谢谢分享   我刚才大概看了一下 觉得很不错 一会儿细细研究一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不错的资料,谢谢分享~~

网友:
呵呵,原来是书上的章节!谢谢!

网友(2011-06-01):
给力,支持一下

网友(2011-07-04):
回复 网友A:

这个是真不错,详细,谢谢分享!对我很有帮助。

网友:
6楼正解~你想,孔径大小肯定是固定的~焊盘越大,工厂越好焊~

网友(2012-10-30):
    真的很好。。。谢谢了

网友(2012-12-11):
    我们建直插型器件库的时候,一般来讲,钻孔的直径大小比实际插针的直径大出0.30mm,pad直径大小比drill钻孔直径大小大0.50mm。。。仅此献给建库的同仁们。。。

网友(2013-05-22):
    一般焊盘-孔径-  散热焊盘---阻焊盘-----隔离焊盘的大小关系    仅供参考

网友:
    哈哈,确实很厚道

网友:
    孔径一般比实体对角线或者直径大8-10mil  焊盘还要取决于板长能力以及走线限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