摆放元件时鼠标与元件很远

楼主(2009-07-28):
allegro中摆放元件时鼠标与元件很远,如下图所示,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?非常感谢!!!!

网友:
因为建库的时候零件中心离器件很远,并且移器件的时候选了SYS ORGIN
有两个方法:1是改器件,2是用BODY CENTER移器件

网友:
对,顶楼上的,工作量不大的话,还是改库,反正你早晚要改的

楼主:
因为建库的时候零件中心离器件很远,并且移器件的时候选了SYS ORGIN
有两个方法:1是改器件,2是用BODY CENTER移器件
引用 网友A:

非常感谢你的回复,但是我打开软件时发现不能选择。如下图。‘
谢谢,还有是我打开footprint时知道如何编辑,怎么才能修改好呢?

网友:
要把焊盘移到中心.
或者把原点移到两焊盘中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