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链接数据库出现的问题,不得不问了。(SPB16.2)

楼主(2009-07-28):
装了SPB16.2后,用里面的orcad画原理图,连接元件库出现以下问题提示(database在本机):

"ERROR #8012 Database Operation Failed
Please Check Session For More Details
ODBC Error Code: -1
Description: 参数不足,期待是 4。
ODBC Error Description: State:07001,Native:-3010,Origin:[Microsoft][ODBC Microsoft Access Driver]
Layout Footprint Libraries read from the LIBRARY section of LAYOUT.INI file found in D:\cadence\SPB_16.2\tools\Layout_Plus. "

补充说明,CIS configure完第一次是可以用的,连接元件库没有出现问题。关掉orcad软件,再打开后,链接元件库,就有以上出错提示了。我用的database在15.7的版本上是用得好好得,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再重新配置一次看看呢

楼主:
谢谢回复,我已经重新配置过很多次了。都是刚配好可以用,关了软件之后再打开软件就无法连库了。注:配置的时候有提示Part number 属性不匹配等问题,都跟在15。5使用那样,我都忽略了。

请问,16.2和15。5的库格式是否可以相同??我现在用的库是以前在15。5上用的库。

网友:
CIS方面没有多大变化,如果Part Number有问题的话可能会导致异常。
默认情况下CIS是以Part Number为关键字索引的,如果有问题,你可以直接发消息给我

楼主:
我的database在15.5上用的是OK的,就是用16.2没发用。 版主请问怎么发消息到你?

网友(2009-10-12):
我的前几天还能用,今天突然不行了,提示跟楼主稍有差别,正困惑中,请高手赐教,谢谢。
ERROR #8012 Database Operation Failed
Please Check Session For More Details
ODBC Error Code: -1
Description: 参数不足,期待是 1。

ODBC Error Description: State:07001,Native:-3010,Origin:[Microsoft][ODBC Microsoft Access Driver]
Layout Footprint Libraries read from the LIBRARY section of LAYOUT.INI file found in C:\Cadence\SPB_16.2\tools\Layout_Plus.

网友:
补充一下,我用的是16.2

网友:
我的问题解决了,ODBC数据库配置时,放到系统DSN里面好象就可以了

楼主:
我的问题也解决了,ODBC的配置问题。等回去了截个图传上来。

网友(2010-04-06):
下面这个网址有比较详细的说明:

http://www.orcad.com/documents/community.faqs/cis/cis02651.aspx

网友(2010-09-03):
几位大侠,小弟用的也是16.2的版本。capture cis配置完成以后,每次part manager进去link本地库,库里面都不显示任何东西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