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ence 16.2 capture 有 bug

楼主(2009-07-29):
在用cadence 16.2 capture cis 时,find搜索功能突然不能用了,执行find后没有搜索窗口,请问有没有谁遇到过? 估计是一个bug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爆破留下的缺陷

网友:
不是BUG,只是不出现窗口而已,在右上角的位置输入搜索内容

网友:
不是BUG,只是不出现窗口而已,在右上角的位置输入搜索内容
引用 网友A:

你说的正确,不过最好弹出个窗口,在右上角的搜索框只支持当前页面,不能搜索工程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开始右上角也有搜索窗口,后来被我拖动了一下,就没了

楼主:
开始还觉得这个搜索比以前的版本方便很多,后来却没了,郁闷。。。。

不过还是可以从EDIT-->BROWS 搜索

实在没办法只好重装了

网友:
1.搜索栏在:Tools -> Customize -> Toolbars标签下,选中 Search即可出来
2. 这个搜索是可以搜索整个工程的,前提是你选中的是整个工程文件,而不是某一个原理图页面。当选中的是原理图页面时,就在所选的页面查找。

网友:
这个我觉得不是BUG吧!我倒是知道一个BUG !就是放网络标号的时候不能ROUT , 一点ROUT该软件就会非正常关闭!  或者大家试试!

网友:
不会呀,很正常呀

楼主:
经过重装,还是没解决,  我的search工具栏上还是没有搜索窗口,郁闷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