覆铜是发现有的模板没有覆出来,为何?有图~

楼主(2009-07-29):
如题,请各位帮助看一下,谢谢!

网友:
优先级设置问题

网友:
有点像KEEPOUT

网友:
也有可能他在上面画了顶层的,底层或者KEEPOUT的线,而这线没有网络的,覆铜的时候当然会隔开,而里面就去掉死铜,就成这样了

楼主:
确实是优先级设置问题,已经解决。谢各位的回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