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套ARTWORK

楼主(2009-07-29):
怎样套ARTWORK

网友:
将已设置好ARTWORK的BRD,删空文件,另存为新板名,然后在这个文件编辑新BRD

网友:
不明白TRTWORK是什么

网友:
    没明白“套”是什么意思
    如果是生成底片,在Tools-》ARTWORK中可生成。

网友:
    载入不就可以了吗?

网友:
    是在artwork control form底下的film control裡,有一個load,選這個
可以把其他版子artwork的設定套進來,不過你在另外一塊板子上的artwork
要save存檔出來喔

网友:
    dearmei:
你好  你能不能说得再详细一点。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