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如何将ORCAD原理图和PADS的PCB图导出为PDF格式

楼主(2009-07-29):
请问如何将orcad原理图和pads的PCB图导出为PDF格式,如下图:

网友:
选择打印机为pdf打印机就可以。

网友:
要装Adobe Acrobat professional 软件

网友:
PDF虚拟打印机(带注册机)0 f! M  V* C/ `: Y5 G
用这个试试

网友:
好象POWER LOGIC带PDF打印。其它的文件装个PDF打印机。都可以打印了,打印出来就是PDF文件了

楼主:
我在WORD里面跟PROTEL99原理图中都可以打印成PDF文档,但是我在PADS2007的原理图里也可以打开,开始怎么就不能打印出PCB的PDF文档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