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SKILL编辑器和*.il文件是什么关系

楼主(2009-07-30):
如题,是生成还是执行,或是别的,
请教。

谢谢!

网友:
编辑器,顾名思义,用来编辑;
解释器,才是用来解释运行的;
一般地,可在编辑器调用解释器来运行程序!

楼主:
问题明白了,其实就是写一个命令,保存为il文件,在SKILL编辑器里面调用。
多谢KEVIN。

网友:
类似于一个记事本跟一个文本文件的关系。

网友(2019-03-08):
    编辑器就和记事本一样,il是skill文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