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GA走线都需要走等长吗?

楼主(2009-07-30):
谢谢

网友:
没有需要吧

网友:
BGA只是一种封装形式,其特点是管脚密度大,芯片厂家能在有限的面积内最大的实现其功能,但其本身是没有特殊的功能也没有要求的,只有芯片厂家用这种封装做成IC,才有特定的功能,特定的功能才会需要特殊的走线方式

网友:
分析的很好

网友:
这个跟BGA没什么关系,是根据信号的类型与要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