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错误?

楼主(2009-07-30):
E- (SPMHA1-150): Symbol does not fit into the drawing ... reposition the symbol.
我这个封装是滤波器的,两个焊盘离得较远。
当我将这个封装做mirror操作时,就出现这个错误提示,而且这个封装不能镜像
有哪位高手知道怎么解决?

网友:
楼主,你的问题肯定是图纸设置小了,或者原点设置有问题。设大一点就OK了。

网友:
原点离你的作图区域太远,调整一下.

网友(2023-06-13):
    封装的原点没有设好吧,一点应该就看不见器件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