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问题

楼主(2009-07-30):
问个很弱的问题,图中sw1是一个拨码开关,红色的那些事网络标号,和另一个芯片的一些管脚相连,想问一下是不是当sw1开关关闭时,这些网络标号才连上,而当sw1开关打开时,直接是1.8V通过电阻接地,而这些网络标号相当于没有连接啊

网友:
拨码开关打开(导通)时,芯片的引脚电位为低电平(下拉到地)
拨码开关关闭(关断)时,芯片的引脚电位为高电平(上拉到1.8V)

注意,要分析电压。

楼主:
谢谢了 我刚仿真了一下,是自己开始没弄明白啊

网友:
网络标号和电平没有关系,orcad中允许同一个网络有多个标号,但是网络和连通没有关系,8pin和电阻之间的
网络就是MAX_DIP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