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!请问在制作封装时怎样修改PIN NAME显示的大小?

楼主(2009-07-30):
在PowerPCB中制作一个BGA封装,如下图,想把显示的PIN NAME再缩小一些(因为pin间距要设置的比较小,那样字就会挤在一起),应该怎么办?请各位指教!

网友:
修改线宽和字体。

楼主:
多谢!是不是在Preference-->Drafting中将“Reference Designators”改小就可以了?其它封装需要大字体要再改回来吗?

网友:
应该是这样,有没有高手确认,本人也是在学习中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