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让过孔显示在表面?

楼主(2009-07-31):
怎么能让添加在表贴元件的过孔显示在表面呢,图2是在颜色设置里把焊盘的颜色设置为黑色才看到过孔的,如果不改焊盘的颜色怎么能让过孔显示在表面呢,也就是说看到红色焊盘的同时也能看到添加在上面的那些绿色过孔

网友:
    按O 键回车.

网友:
    在所有层看,应该会达到你的要求

楼主:
    按O 键回车是边框模式,达不到想要的那个效果.   在所有层看也不可以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