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高人

楼主(2009-07-31):
大家都知道山寨笔记本吧,我们把显示器合上,此时通过磁感应开关控制,电脑就处于待机状态吧,那有谁知道这个磁感应开关是个什么样子的,或者说这个磁感应开关叫什么名称?

网友:
笔记本应该是合上屏幕的时候,有一个按键也同时被按下去了。

网友:
我见过SOT-23封装的,用在翻盖手机的和DV摄像机上的,

楼主:
2楼的说的对   ,那只是笔记本其中一种待机的处理方法(以前大部分都是这样)
' A4 O; h5 d, f% u5 U  而我说的山寨笔记本的待机模式是通过磁感应开关控制的  ( U; l9 ~) D, Y* Q
  就是不知道它的型号 名称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