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解:關于updtae pcb時的錯誤提示

楼主(2009-07-31):
諸位大俠:
     如下所示,在update pcb(因我修改了一元件的pcb 封裝在原理圖中)時出現了那個提示.請問為何,當如何解決?謝謝.
提示:connot match pads with new foorprint in component....

网友:
意思好像是说PCB中无对应的封装!
自己多摸索摸索,有时候更新的时候,这里显示的并非都是错误,可以尝试着点确定要PCB看看。

楼主:
呵呵,封裝更新無法完成,似乎是個錯誤....

楼主:
一,關于以上問題解決方法如下:
因原PCB用的封裝pads与修正后的封裝的數量不一(此點疑為connot match pads 的原因),所以,我就在pcb中直接刪除原封裝了事,爾后,再在原理圖中update PCB便OK了...
問題是曲線解決了,可問題依然:即使原理圖中修改了元件封裝,如果封裝PADS設置不一(如數量)的話,也仍是無法UPDATE的....是這樣嗎?

网友:
看不清图,没耐心等图片了,

网友:
喔,上次看错了。不知问题解决了么,这个好好摸索下就OK了。

楼主:
看不清图,没耐心等图片了,
引用 网友A:

  朋友,你點擊貼子中的圖片即可最大化單獨顯示圖片的...

网友:
,哦,看清图片了,嘿嘿,它这是说你这个封装J1,有问题。看看封装名字对不对,看看有没有这个元件。仔细对照一下

楼主:
,哦,看清图片了,嘿嘿,它这是说你这个封装J1,有问题。看看封装名字对不对,看看有没有这个元件。仔细对照一下
引用 网友A:

那它們焊盤數量不同會不會導致無法更新呢?

网友:
是的,个人觉得是焊盘数量不一致导致的。
我刚做了个实验:1、一个3pin的器件我选了2pin的封装,结果就出现了跟楼主一样的错误提示;
2、一个2pin器件选了3pin的封装,能更新成功,只是第三pin是无网络的。

楼主:
所以,當元件封裝改變時(指類似於pads數量的變更)的UPdate.它的解決方案還是令人苦惱的...

网友:
是的,个人觉得是焊盘数量不一致导致的。
我刚做了个实验:1、一个3pin的器件我选了2pin的封装,结果就出现了跟楼主一样的错误提示;
2、一个2pin器件选了3pin的封装,能更新成功,只是第三pin是无网络的。
引用 网友B:

将3PIN的更改为2PIN的时候,需要先在PCB中将要修改的封装改过来(PAD的数目一致),这样更新就没问题。
另:忘了不理会它直接更新出来会是什么样子的

网友:
不理会它,更新出来有些会少元件,元件引脚不同当然会错。最好弄成一样的,比如30PIN座子,而PCB封装是有两个固定的焊盘。这里你在原理图封装上画个32P的,31P 32P在画原理图的时候跟地网络接在一起,PCB中,把那两个固定用的焊盘设成31 32脚,这里导进去就不会出错了,而且31 32脚是地,正合你的口味,比吃鱼儿还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