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中PCB的焊盘怎样做成四方形的?

楼主(2009-07-31):
protel中PCB的焊盘怎样做成四方形的?

网友:
AD09里面直接有焊盘形状的选项,你用那个版本?

网友:
在封装制作的时候直接选择韩盘的形状即可

网友:
放一个焊盘。把X-SIZE   Y-SIZE的值设成一样的,再把SHAPE选矩形Rectangle就可以了。

网友(2011-05-13):
底楼说的极是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