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红色的表示什么?

楼主(2009-07-31):
这红色的表示什么?

网友:
这种节点显示方式很奇怪呀?是从其它版本转换过来的吗?

楼主:
自己画的……

网友:
先打個叉再畫個圈儿,是這樣嗎?

网友:
可能是manual junction吧

网友:
是ERC检查出来的错误吧。线条有没有用错哦。看这个颜色不太对劲。默认不是这个颜色,还有封装有没有做正确,这个三极管

网友:
肯定是ERC检查出来的错误!!ERC检测出来的错误主要看你的ERC检测规则了,也就是对IO管脚的属性设定了
如:两个相连的管脚都是In 就会报错(通常设定)
    两个相连的管脚1 In 1 Out 就不会报错(通常设定)

网友:
就是警告问题标示

网友:
估计是做原理图库的时候IO属性没设好 一般设置成高组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