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板框的问题

楼主(2009-07-31):
我现在画板时遇到问题了,我有大小两个板框,都是通过dxf文件导出的,我想把大小板框做成一个板框,也就是把大小板框连起来。我是这样想的,先倒入大板框,小板框手动画出来,我担心这样小板框会有误差,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不好。我想知道有没有其它的办法可以解决?

网友:
请厂商在CAM里面拼板比较好一些.

楼主:
当初是想做在一个板上,元件全部导在一个板上了,都走了好多的线了。而现在想做一个小板,上面的方法就行不通了吧,能不能在已有板框的基础上再加板框?

网友:
可以修改你的outline啊

网友:
我们这都是让厂商拼板的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