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样实时检测交流电的有效值

楼主(2009-07-31):
我现在在做一个项目,需要实时监测交流220V的有效值,我们现在不能采集其波形,只有转换为直流电压来换算,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啊。

网友:
可以考虑电阻分压,再AD采集,然后计算出有效值。

楼主:
如果采用普通0.25W的电阻,也要200K左右的样子!

网友:
这个测试转换后的直流值,可行吗,必须要检测这个交流吗?毕竟用电的都是直流。

楼主:
的确很多仪器都是用直流电,但是也是通过交流转换而来,我要实现的功能就是要监测交流电压是否过压或者欠压。

网友:
那么就在交流线上加一个AD模块(输出可以是I2C接口),实时采集电流值,然后再输入到CPU/CPLD/最算法计算好了。

楼主:
对于你的回答我有一下几个问题:
1.我要监测的时220V,什么AD可以直接挂怎么高的电压呢?
2.现在的CPU还有很多事情要做,已经不能够对交流电的波形来进行实时采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