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画PCB板的线的粗细问题

楼主(2009-07-31):
我看见一些小家电的PCB板,同一个网络,但是线的粗细不同,好象每条线都铺铜一样,一直好奇是怎样画出来的,为什么是这样子?
本人用的是protel,请问这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呢?线的粗细不一样会不会影响信号?我还是个新手不是很明白,请大家指点。谢谢!

网友:
同一个网络,但是线的粗细不同
如果有这种情况可能是间距问题吧

网友:
高速信号时不允许在同一层出现线宽不一致的,因为这直接导致阻抗不匹配,影响了信号传输的质量。在低速网络或者T型网络中,根据实际情况有时候会要求走线不一样宽,比如你在其它地方走线要求比较宽,但进入某个AREA后,由于该AREA得规则限制了此AREA内走线必须比其他的窄,在ALLEGRO中走线进入该区域时会自动调整规则

网友:
你说的“每个网络都敷铜一样”,应该是指“负板”。确实很多开关电源,小家电都设计成了“负板”。负板的做法是,先圈地,再敷铜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那他是已什么标准"圈地"的呢?

网友:
我看见一些小家电的PCB板,同一个网络,但是线的粗细不同,好象每条线都铺铜一样,一直好奇是怎样画出来的,为什么是这样子?
本人用的是protel,请问这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呢?线的粗细不一样会不会影响信号?我还是个 ...
引用 网友B:

这样的小家电产品一般都是单面板做的,每条线的铜都是画上去的,在间距可以的情况下,没有太多要求粗细.POWER PCB就可以画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