画2D直线双击左键不停止画线?

楼主(2009-08-01):
不知怎么画二维直线时双击左键不能结束画线呢,不过先左击再右键选择complete LButton+<DoubleClick>  就可以结束,是哪里没有设置好呢?

网友:
将框选处的勾去掉。

楼主:
多谢  peiming_vip  了!

网友(2010-06-19):
谢谢二楼的大侠,学习了!

网友:
谢谢二楼的大侠,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