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9.0.1为什么打开特慢啊?是系统原因还是软件的原因啊?谢谢

楼主(2009-08-01):
pads9.0.1为什么打开特慢啊?是系统原因还是软件的原因啊?谢谢

网友:
还没用上9.0.1 没有下到!

网友:
license太多沒管理就會這樣..

网友:
刚下载完毕,使用中,确实非常慢了。回家用4核试试看

网友:
请问漏上大侠是在哪里下载的呢?

网友:
license文件没有指定好,太多了。

网友:
在哪里下载?给个地址吧?

网友(2009-09-03):
请问需要怎样去管理LICENSE文件,我打开一个LOGIC要三分钟,打开LAYOUT要20来分钟,郁闷啊!请帮忙解决下。。。谢谢!

网友:
请问需要怎样去管理LICENSE文件,我打开一个LOGIC要三分钟,打开LAYOUT要20来分钟,郁闷啊!请帮忙解决下。。。谢谢!
引用 网友A:

这。。。。。老兄太吓人了!

网友:
license文件没有指定好,太多了。
引用 网友B:
怎么指定license文件,我只装了个pads9.0啊,我打开也特别慢。

网友:
别把license文件藏得太深了!!

网友:
    已经习惯了,不看它就是。我的要30多秒吧(PCB)

网友:
    是挺慢的
但也没有那么夸张吧

网友(2009-11-04):
    我的双核2200,2G内存,打开也有10多分,

网友:
    JIMMY大人
同问
    软件已经装好了
在哪里再改LICENSE路径呢

网友:
    C:\flexlm\licensefile.dat  复制到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All Users\Application Data\pads\9_0就可以了。启动就很快的了。谢谢!

网友(2010-03-11):
    把LICENSE里面没用的东西全删掉,瘦身到1K以内就启动很快了

网友(2010-06-07):
回复 网友A:

    请问你的解决好了吗?我的和你差不多,打开layout要20分钟,等死人了。

网友(2010-07-08):
    C:\flexlm\licensefile.dat  复制到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All Users\Application Data\pads\9_0就可以 ...
引用 网友C:

刚试过,没效果啊。。。

网友:
    没遇到过,我也想试下有没效果

网友:
    请问需要怎样去管理LICENSE文件,我打开一个LOGIC要三分钟,打开LAYOUT要20来分钟,郁闷啊!请帮忙解决下。 ...
引用 网友A:

        兄弟呀,太夸张了吧。是不是环境变量没设好啊。

网友:
    把环境变量里的license路径全清除.只用这个路径就行了C:\flexlm\license.dat 系统默认的很快
    具体就是在C盘建立flexlm文件夹,然后将license.TXT该为license.dat,复制到新建的flexlm文件夹就行了
    ,我每次都只用这个路径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     按这个方法确实快多了,谢谢

网友(2010-11-08):
回复 网友E:

    你的打开慢的问题解决了嘛?怎么解决的?

网友(2011-05-21):
回复 网友F:

    没解决呢,都没用这个软件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