走线过程中,使用快捷键修改线的宽度?

楼主(2009-08-01):
请问走线过程中,使用快捷键修改线的宽度?我说的意思同pads的W*

网友:
可以的,在env file里面设置就好了

网友:
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我

楼主:
可以啊 你用的是SKILL吗 你能发到我邮箱吗》??   liangliang421691@yahoo.vom.cn
谢谢!!

网友:
funckey 1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10

网友:
直接在ENV中设置 ,自己修改需要定义的KEY跟WIDTH就可以了.
funckey key      OPTIONS LINE_WIDTH width?

例如:
funckey 1      OPTIONS LINE_WIDTH 10
funckey 2      OPTIONS LINE_WIDTH 20
funckey 3      OPTIONS LINE_WIDTH 3
funckey 4      OPTIONS LINE_WIDTH 4
funckey 5      OPTIONS LINE_WIDTH 5

楼主:
不过我已经把数字键用过了,用成换层的快捷键了,如下:    能换成字母键吗? 比如说W+空格+数字 如W 20,

funckey 1 'pop bbdrill;pop swap;subclass top'
funckey 2 'pop bbdrill;pop swap;subclass top;+'
funckey 3 'pop bbdrill;pop swap;subclass top;+;+'
funckey 4 'pop bbdrill;pop swap;subclass top;+;+;+'
funckey 5 'pop bbdrill;pop swap;subclass top;+;+;+;+'
funckey 6 'pop bbdrill;pop swap;subclass top;+;+;+;+;+'
funckey 7 'pop bbdrill;pop swap;subclass top;+;+;+;+;+;+'
funckey 8 'pop bbdrill;pop swap;subclass top;+;+;+;+;+;+;+'
funckey 9 'pop bbdrill;pop swap;subclass top;+;+;+;+;+;+;+;+'
funckey 0 'pop bbdrill;pop swap;subclass bottom'