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2007导出ASC文件出现错误

楼主(2009-08-01):
客户发了一个pads2007版本 的文件,我想把它转成低一点版本的PADS2005的,可是在导出ASC文件的时候才出现错误提示;
riting PADS-POWERPCB-V2005.2-BASIC ASCII file.
ERROR: Decals with different number of pins were detected in
Part Type is incompatible with ASCII format lower than "ADS Layout V2007". Manual modification required.
WARNING: Decals with different number of pins were detected in Part Type 32K
CORRECTION: Unused Decals were removed. (32K)

  当我用pads2005导入时发板上只有几根走线了。其它走线全部没有了,错误中提示的(Part Type MSOP8)元件也没有了。
  那位大虾知道怎么回事呀?

网友:
这样设置后应该不出现错误提示吧

楼主:
小弟正是这样设置的,也试过不同版本导出,都会有同样的错误,我也尝试去掉一些选项可还是不行!
  郁闷中啊

网友:
有时候不同版本以为导ASC不会出问题,这个问题没办法,
MSOP8元件也没有了,你导出ASC的时候,也会有个对话框,你自己没有理会,于是导入2005的时候,自然的删除

同样一个PCB 。在不同的时期,LAYOUT画板的时候,出现太多DATA 数据库的错误,等等事件。于是导出的ASC 也是个病体,如果你不相信,你可以在备份找一个现的PCB ,导出ASC,不会出错,因为那个时间段的PCB没有出现 数据性的错误,

   强烈要求一个公司里不要出来很多版本的PADS , 这样导来导去会出错。

楼主:
谢谢!毒女.   再搞搞!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!

网友:
谢谢!毒女.   再搞搞!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!
引用 网友A:

你现在怎么弄都没用,就那几个命令。PCB文件在PADS2007都已经坏死了导ASC都会出错。你只能装个2007

网友(2011-10-26):
也遇到出错的问题 只是没有丢失线或元件 奇怪